盈通A55 PLUS 1.1 开机跑马档OD 0D 不显示。怎么修?

楼主(2018-08-25):
盈通A55 PLUS 1.1 开机跑马档OD 0D 不显示,不上内存 报警。换过内存槽也一样。检查发现SP/2口,有一口没有5V 这口是链接到IO的。。472排阻换了一样,是不是 IO坏了?还是本身没亮机前 这个电压是跳变的。跳变一下就没有了的呢?

结果:细查,发现桥旁边的8310G输出过高,1.87V ,正常应为1.1V左右。再查发现3脚的两个分压电阻变质。105欧(03A)和200欧(30A)的 变为96欧和126欧了。。。找不到那么小的电阻,找了两个 1700欧和850欧的换上。输出回归到1.1V了,亮机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连槽子你都换呀?

网友:
ps/2 接口开机就有5v电压的,一般是有跳线的,这个板子还有一个0.75v小电压没有,也不过内存,就是cpu右卡扣下面,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那个地方比较容易腐蚀,留意一下是不是电阻腐蚀了

网友A:
我感觉是你的思路错了 建议先刷BIOS 网卡也爱坏 会导致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你的思路错了 建议先刷BIOS 网卡也爱坏 会导致不亮

是吧,可能是受V星的档OB的影响,觉得会不会是SP/2口问题。。。网卡一般我摸不热 就放到最后再拆。。一拆一装,花时间。。。对位不好对,,吹上又要拖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