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让我成长。小白修技嘉GA-B75M-HD3不显示

楼主(2018-08-25):
很久没发帖子了,虽然技术不好,也没什么经典的案例。每天就在论坛靠签到来混分,然后就四处逛逛看看帖子。
前两天客户拿的主机来,说一个多星期没关过机,开机不显示,判断主板问题,给他说修时间可能较长,换的话很快(我也没把握能修好),客户要的比较急就答应换主板,原主板是技嘉GA-B75M-HD3 R1.0,没有B75主板,给客户换了一块技嘉的H61。今天没事就想修修看。
故障现象:开机后不跑码,不掉电
测,内存供电1.5 正常,桥供电1.8正常,CPU供电0V,看来是无CPU供电,在论坛里下好图纸和点位。CPU供电芯片ISL95836,测供电和开启都正常。(期间翻阅了不少帖子,有好些是开启不正常的),有的说BIOS会引起不出CPU供电,然后下了一个BIOS刷(平时也只会测点供电和刷BIOS),故障依旧,当时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拔掉电源,点上一支烟,继续翻阅帖子,继续学习。
大概看了一个小时帖子,继续修。断开DR465,cpu供电出来,证明芯片和管子应该是好的。
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修了,继续学习,看了一个哥们写的帖子,有关B75的时序,要PWROK1,PWROK2,IO_PWOK正常才会出CPU供电。
(注:很想把那哥们的帖子链接发出来,实在是找不到了,翻阅了不下30篇帖子),每次有点新的方向,或者学到新的东西,都觉得涨知识了,也是有无限大的希望把主板修好。
测EC63脚,0.04V。我个人觉得是电压出来了,应该是被拉低了,断电打阻值为39,心想不会是EC挂了吧,看别人说飞线3.3可以亮机然后再换的EC,我也飞了一根线,CPU电压是出来了1.16V,还是不跑码。然后料板上拆了一个8728F换上,63脚的3.3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但是开机触发差不多近10秒就掉。。。想着不会是BIOS问题吧,又刷了一个BIOS,开机3秒左右就掉。把原EC换上,63脚3.3也出来了,但是还是要掉电,心想着,不会换个EC修出新问题了来。。
插上检测卡,跑码53,想着能跑码,cpu是工作了,又休息了近10分钟。。
回想一下有的主板不上CPU会开机掉电,不上内存呢?B75没修过,把内存上上试试吧,结果上内存跑码亮机了。
总结:应该是EC虚焊(或者EC可能要坏了,因为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之前的故障,只有多测试一段时间)引起不出PWEOK1,然后ME_PWROK无电压,引起桥不正常工作,不出CPU电压。。了解时序的肯定会很快修出来,像我这样半桶水都不到,花了6个小时。。要不是迅维,再花几天十几天也修不好

网友A:
牛逼,慢慢学,现在没事就看船哥的视频,纯粹兴趣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逼,慢慢学,现在没事就看船哥的视频,纯粹兴趣爱好!

求问,船哥视频哪里看?谢谢。

网友C:
迅维让楼主成长了

网友D:
有耐心,楼主的焊接技术也可以呵。

网友E:
断开DR46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你这个板可能是12V检测电阻假焊造成的,拆焊IO给他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让楼主成长了

确实是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耐心,楼主的焊接技术也可以呵。

可别这么说,,纯粹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DR465的作用是什么?

断开DR465,,如果CPU供电出来,,证明供电电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板可能是12V检测电阻假焊造成的,拆焊IO给他焊好了

那我可能就是胡乱修好的,瞎猫碰上死耗子,,不知道PWROK1的条件是什么。。还是缺少理论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船哥视频哪里看?谢谢。

网站就有啊!基础视频,百度网盘分享的。

网友:
PWROK1是IO芯片接收电源发出的PWOK之后发给南桥的,南桥再发出信号开启cpu的VTT电压,进而开启CPU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