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苹果开机卡在进度条无反应,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楼主(2018-08-25):
发现有的网友苹果笔记本开机卡进度条,进不了系统 。可试下我的方法。
一,
用U盘苹果镜像直接全盘格式化。再重做系统,但是这样会抹除所有文件。
二,
这个方法有点烦了,适合有重要数据的。搞一个大点的移动硬盘,最好大于你的苹果原硬盘为好,先将移动硬盘插入苹果电脑,然后快捷键进入磁盘工具,进入之后在磁盘工具里面选择抹除该硬盘为苹果的格式。然后重启,随即插上苹果系统安装u盘,将系统安装在这个硬盘上,一直到安装成功。再重启按住option键,直到界面出现可选硬盘标志,选择新装的系统启动,并且成功进入桌面。
然后你懂的,拷好资料,拔掉移动硬盘,再就是抹除苹果内置硬盘,重新安装系统。将苹果U盘镜像启动盘插入电脑,然后在实用工具里抹除原有内置硬盘一切系统文件和分区,然后重新分区再将系统重新安装在内置硬盘上,如果不是硬件上的问题应当就行了。其实我们在普通PC也见到过仅装系统盘还是会不能进系统或蓝屏的现象,至少我见到过,具体原因有可能跟D盘或其它盘没格式化有关。因为有的GHOST装系统的时候会有临时文件解压在非系统盘,以及虚拟内存也在其它分区有关。希望能帮到你们。如果有用点个赞什么的就感谢了!

网友:
装苹果系统装的少   学习学习还是有用的

网友:
苹果系统  100一个

网友:
双系统200一个

网友:
其实我们在普通PC也见到过仅装系统盘还是会不能进系统或蓝屏的现象

网友:
装苹果系统装的少   收藏         了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
这个只能解决软问题,不过修机就是排除各种故障,先排除软问题,再查硬件问题

网友:
9楼说的完全对,维修先软件后硬件,这是刚进入维修行业就知道的一个道理。不能一上来就拆机,修这修那的会进入误区。

网友:
还是你那里能报的上价格,我这里我老板一律50,双系统算2个

网友:
做双系统100-200 不等,只限于系统 驱动 激活做好,其它软件酌情。

网友:
一直就是这么弄的哦

网友:
我这边双系统差不多50到70的样子,装linux收费高点,要的话我再发一封貼子

网友:
苹果安装系统我都是100起步的  没一点高端样子  把自己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