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0不出U供电

楼主(2018-08-25):
东芝M900不出U供电,NEC大电容也换了几次了,供电芯片条件也正常就是不出,没想到东芝还用华硕代工的板子,没图纸更难修

网友:
先刷俩blos试试     不行在查查

网友:
我记得有的大电容不能换   你可以人为的加电容

网友:
cpu供电芯片条件正常可以换个芯片试试,还有cpu也要先排除下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大电容没有换,到滤波不良啊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供电上管是否有波形,有的话可能是mos或cpu问题。

网友:
你换电容时候 旁边东西 是不是   不小心搞掉了东西吧  这款机器 就是NEC 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