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5主副屏颠倒

楼主(2018-08-25):
主副屏颠倒如何维修,开机屏不亮,又开机系统声,接外置显示器显示正常,设置为副屏,显示正常,但无法设置为主屏,

求大师们帮解决,谢谢

网友:
图上面那个屏幕上不是有选择1 2吗?你选择设置就可以啦。

网友:
选择了,就是2屏,无法做主屏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师们,内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