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按开关无反应,这是捡钱。

楼主(2018-08-25):
先上图

塑料贴纸告诉我,就是它烧了。型号p1403e这个p沟的管子论坛资料很少,也没有谁说用什么代用。我用4483a代换可以用而且温度正常。4483a和4407也可通用,就是前者参数高点,更安全。

帖子没啥营养,希望版主别怪我灌水。

网友:
贵在叁入

网友:
保护隔离管吗

网友:
  厉害了楼主  学习到了新东西  厉害了楼主  学习到了新东西

网友:
灌水不会说,只是没人加分那是肯定的

网友:
秒修。。。。不过隔离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也是这里坏了,简直秒杀啊!

网友A:
望闻问切修的有效率。怎么是灌水呢!

网友B:
一般都是大短导致隔离管击穿,可能你修的时候电容已经完全击穿了。所以换个管子就好,这种管换不用管什么参数,直接p管换就好

网友:
有没有其他地方坏的,没有一般管子质量问题。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一般查后面有没有问题,再换上去。

网友:
对新手还是有指导意义的的,很好的案例。

网友:
我有一片   这个地方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大短导致隔离管击穿,可能你修的时候电容已经完全击穿了。所以换个管子就好,这种管换不用管什么参 ...

修这个之前要先测B+如果没有对地,还要考虑一下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都没啥问题,换管子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望闻问切修的有效率。怎么是灌水呢!

多谢,多谢您的加分和鼓励。论坛的朋友都这么给力。

网友:
厉害了楼主  学习到了新东西.....

网友:
mos管型号不需要一样的吧 P沟道就找个P沟道的管子呗换下呗。

网友:
这种是很好修的

网友:
一般P管我直接换,也不管什么其它参数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  学习到了新东西,直接看一下

网友:
这是缺分啊,下次我要写没有插电不开机的故障出来

网友:
学习了,还真的未换过P管。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情况怪道就是隔离管击穿了,导致不触发?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的管子有问题吗  很简单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隔离管烧成这样后级没有没问题吗

网友:
G480问题是很多的    楼主这个的确捡钱了

网友:
不会吧  换个保护隔离管就行了? 这个管子即使击穿了该触发还是触发啊  估计是哪个电容已经烧没了  原故障应该是供电点大短

网友:
楼主大大细心,这么海费事时费力,又费脑还不忘分享技术,值得大家学习,辛苦了,很好的维修资料,谢谢。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这个怎么会莫名就烧了!!!后级居然没问题!!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知道多少台,送钱的货,严重点还要换公共点】、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 坏比较多 楼主运气挺好的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的还是充电的?充电的话温度高很容易就返修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一个,拆开塑料纸直接一个洞了。

网友:
经验丰富,谢谢分享,学习了! 一看就老司机66666

网友:
多多发帖
支持 发帖

网友:
隔离不过 主要学习一下什么型号管子代换不热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这个纸上有烫的痕迹。还是很好搞的。

网友:
G480最喜欢捎管子不管是隔离管还是上下管。最喜欢烧。

网友:
修这类故障才是养家之本,那些复杂的问题真是划不来,没办法,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了。你的这个屏轴断了吗?

网友:
大多都是屏轴断顶到那个管子那里,导致管子烧了。屏轴断是通病

网友:
秒杀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捡钱就捡的舒服了 肉眼能看到的故障修修 捡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