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T1X 1050独显供电烧了

楼主(2018-08-25):
独显供电PL13这一路MOS管烧了,换好供电1.35V都有了,能开机进系统傻眼了,集显可以使用,独显感叹号,驱动人生官网独显驱动都试过,还是提示显卡无法使用 鲁大师也能识别独显跑分也只有集显的分数,刷了BIOS 老样子。买了一个新的独显芯片N17P-G0 几百大洋啊 还是老样子 。1.35V去往独显芯片和显存。显存温度正常,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吧 要疯了

网友:
加悍显存,不行在把显存换了

网友:
1.35V击穿过,还是显存的问题大些

网友:
还是先查查显卡的供电些吧。

网友:
显存供电也是1.35的,看看显存吧

网友:
要花大工夫了。。。。。。。

网友:
感觉搞修理的尽是坑啊

网友:
先查查显卡的供电些吧。 ???????????

网友:
显存也是有可能的 ,可以考虑换显存,温度正常值是说明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