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板载内存正常,扩展内存不亮

楼主(2018-08-25):
如题:使用板载内存一切正常,
扩展内存不亮机电流1A左右,
拔下加的内存正常,求个思路。
ASUS X45VD 3.0
使用

网友:
考虑下桥吧考虑下桥吧考虑下桥吧

网友:
这个咋好说呢,槽坏了,断线了,供电,信号等缺失肯定不行啊,您级别都比我们高,没什么好思路,说错了被人笑掉大牙。哈哈

网友:
1,先用万用表量下内存槽200/202内存总线对地阻值,一般相等;
2,再未插电源时用内存带灯假负载测试,一般左右各4个灯亮,如果不是就看下点位是否正常;
3,上电后测量内存是否有1.5v/1.35v 0.75/0.67v供电,用示波器测量200/202脚是否有波形;
4,更换相应内存

网友:
ASUS 要改电阻 通过电阻设置 用板载内存 或者插得内存 或者 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