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8-08-25):
刷过几个BIOS没用,故障一样。亮时一切都正常,进PE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不亮时,喇叭滴一声然后显示器是黑屏的,但信号灯有亮了。从按开关到滴的一声这个过程中,CPU供电从1点多v掉电到0v,风扇一直转.求大神给思路谢谢

网友A:
拆除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八角芯片, 不行在换掉cpu供电ic的49pin 和50pin 的频率设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除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八角芯片, 不行在换掉cpu供电ic的49pin 和50pin 的频率设定电阻

果真是八角芯片出问题。十分感谢,谢谢。现在怎么开怎么关都行了,超频也极少去用到,搞定了谢谢。记得好像技嘉也有片类似的,不知是H61还是G41的了,也是CPU旁边这个八角出问题,很久了,没去记下来。多多向您学习,学习了

网友:
就是这个八角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