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无CPU供电

楼主(2018-08-25):
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无CPU供电   测ISL95831  vdd 5v   vin  19v   VR_ON 为0v  不正常    断开PR943 还是0V   请大神帮我分析下 VR_ON的来源
并附上图纸和ISL95831原理图

网友:
VR_ON的前一级SA_PGOOD

网友:
CPU供电开启信号,一般都是所有供电的PG好了之后,才会产生

网友:
前端电压应该没有正常的全部出来  ……。

网友:
有个0.9v左右的电压,sa什么的,正常以后出来vr_on

网友:
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你要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所有电感的电压,小电感也别放过

网友:
有的东西很难说清楚。。。。时序有 时也乱来的

网友:
时序有时也时 乱来的。。所有的东西只能给你思路,

网友:
学习了,每天看一看知识更丰厚

网友:
23脚直接飞个19V    试一试

网友:
除CPU电压外   所有电压都正常   CPU电源管理芯片和EC都换过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同样的罗辑思维。

网友:
这个板子便宜换板拿钱还快一点

网友:
楼主有没有刷个BIOS呢,也许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2020-04-05):
楼主赶紧修好给我们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