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技嘉PDF元器件带x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25):
师傅们技嘉PDF元器件带x是什么意思。比如r403没有x但是r226是带x

网友:
在维修图纸中 X 一般没装吧 R403 应该没上料

网友:
我理解的是,X就是没有安装或不用安装的意思,你可拿板子与图对照一下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