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亮机 风扇狂转20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8-08-25):
进bios也掉电,装硬盘进系统到滚动左右掉电。初步判断过温保护关机的,散热器都检查了重新安装还是故障依旧。不亮机掉电的搞过,亮机掉电不知从何下手,求大神指教啊!
BIos刷过了  淘宝买的 献上

Y400 BISO 4M.rar

y400 ec BIos 2M.rar

网友:
看看传感器有没有

网友:
温度高。  不可能那么快就掉吧。  20秒就掉估计不安散热器都没事。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20秒掉估计跟散热器没关系。关键你说进BIOS也掉,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已解决, 查温控时候偶然看见 EC上面有断线。可能是胶水腐蚀的,忘记拍照了 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