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显示器屏幕图像不正常

楼主(2018-08-25):
开机之后画面这样,是屏幕坏了吗

这个显示器发错了标题了    是戴尔的不是惠普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是屏还是程序问题,你点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有一组屏供电不正常所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象是屏线不良,或是BIOS不良吧,,,,

那只能试试重写BIOS了

网友B:
这种故障倒像是驱动没有装好的问题。可以先按下显示器的MENU键,观察弹出的OSD菜单颜色是不是正常?如果OSD菜单也是一样这种问题,那就需要查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倒像是驱动没有装好的问题。可以先按下显示器的MENU键,观察弹出的OSD菜单颜色是不是正常?如果OSD ...

菜单键我到没试,但是开机的LOGO显示正常,很清楚,进画面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菜单键我到没试,但是开机的LOGO显示正常,很清楚,进画面就这样了

开机LOGO正常,进桌面不行,查一下显卡吧,应该是显卡坏了,或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LOGO正常,进桌面不行,查一下显卡吧,应该是显卡坏了,或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

VGA接别的设备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GA接别的设备也是一样的

如果接其他显卡也是一样现象,那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可以先复位显示器试一下。不行,可以再试着清空24CXX中的数据,接下来重写显示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其他显卡也是一样现象,那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可以先复位显示器试一下。不行,可以再试着清空24CX ...

24C里面的程序清空? 没数据也能开机吗?

网友B:
大部分显示器24CXX清空后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三星的可能会出问题。但可以先备份,防止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显示器24CXX清空后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三星的可能会出问题。但可以先备份,防止万一。

哦   好的  。谢谢

网友:
怎么像是屏碎了。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D:
看样子像是程序。。刷一下。。之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像是程序。。刷一下。。之前遇到过

你说的是25那个芯片吗?   我刷写了25那个芯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E:
你绕了这么一大圈子,难道没有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吗?
几分钟的事,搞这么复杂?

网友F:
通用板点一下试试,看着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绕了这么一大圈子,难道没有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吗?
几分钟的事,搞这么复杂?

测试了,还是一样的,难道是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用板点一下试试,看着像是程序问题

点了,通用板点了,还是这个样子,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其他显卡也是一样现象,那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可以先复位显示器试一下。不行,可以再试着清空24CX ...

你说的24的芯片,我在板上找了,有三个,一个是24_c16     另外两个是24_c02的,不知道那个可以,清空,难道都试试吗,三个芯片都清空试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绕了这么一大圈子,难道没有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吗?
几分钟的事,搞这么复杂?

那为什么按菜单键,按出的菜单显示正常,显示的图像不正常

网友G:
用通用版试试吧,不然也不好判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通用版试试吧,不然也不好判断的

通用板试了,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按菜单键什么的  显示的正常,图像就是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放弃维修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通用板试了,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按菜单键什么的  显示的正常,图像就是不正常

菜单还能正常??不应该吧,屏问题菜单应该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菜单还能正常??不应该吧,屏问题菜单应该不正常的

菜单显示正常的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看看,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按菜单键,按出的菜单显示正常,显示的图像不正常

先测量一下屏供电、栅极电压,如果全正常,看看有没有此屏通病,有就修,没有就放弃,就这么简单!
没必要花这么大力气研究这种东西。

网友:
各种可能都有,只有试过才能确定。

网友:
屏线拔了擦一擦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2018-10-01):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24的芯片,我在板上找了,有三个,一个是24_c16     另外两个是24_c02的,不知道那个可以,清空, ...

不好意思,最近忙工程,没有上网。24C16是显示器的配置数据,清空的就是这个。24C02是VGA接口和DVI接口的数据,供电脑检测使用的,我们在电脑上看到的显示器型号就存在24C02里面。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为了更好的掌握相关知识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不行就是 屏坏了。。。。。。

网友:
像屏参不对吧    有的能进到工厂模式下调一下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下,不行就是屏坏的,反正估计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