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开机后无铃声,放置几分钟后再试就有铃声

楼主(2018-08-25):
6代开机后无铃声,放置几分钟后再试就有铃声,哪大师傅遇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是电感l1604引起的,但是我测试了电压和阻值都正常。换过音频放大器,听筒是有声音的,借此继续问一个问题,有声音发出,是不是表明大音频是正常的,音频处理器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铃声放大器这条线路上。

网友:
检查尾插座子周边黑胶里面小件有没有虚汗

网友:
找出问题  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