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98 不触发 简单维修

楼主(2018-08-26):
V星 ms-7798 主板故障 待机3.3 时有时无 有的时候侯也不触发 无待机时查3vsb 来自与U47 U47 3脚 vin5v 正常 2脚 开启 是通过5VSB_OFF_GATE 导通Q53 来开启的
查5VSB_OFF_GATE 无电压来源于IO43脚 查IO 工作条件 45脚 待机电压 V5A 无电压 查来源于 U80
U80 4脚为开启脚 RTCRST# 0.67V 不正常  发现问题 测跳线帽也是0.67 查D16 2.9正常 R511一端2.9 一端0.67 首先拆掉C524 故障依旧 再拆掉 U80 跳线帽 变成2.8v
说明是U80损坏引起的 看图纸 边上正好有个R52 没装 这就简单了 一坨锡过去 触发 跑码亮机

网友(2018-09-26):
不错    节约零件   技术好

网友: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秀  我也想这么优秀

网友(2018-11-25):
楼主的散热比较经典。。。。。。。。。。。。。。。。。。。。。。。。。。

网友:
V星的主板容易坏这个件,算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准备运行双CPU 吗?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没给CPU扣个风扇散热?我去加个CPU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