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ID 时开时不开,1.05V时有时无

楼主(2018-08-26):
华硕 K40ID 时开时不开,待机1.05V时有时无,有待机1.05V是能开,没有则不能开机!供电开启也正常,电源芯片换了,上下管也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有时把主板反个个就能开了,反过来又不能了;

能开机时上下管G极1V左右,不能开始时上管G极0V,下管G极5V;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这个故障太奇怪了!谢谢
问题已解决,我看了1.5V供电芯片和这个一样,就把1.5v原板芯片和新换上的芯片调换了,
再开机没问题了,真是奇葩!

网友:
这不是进水了么

网友:
双击评论666 楼主老司机啊!!!进水的机器真的很难修的 而且还没有图纸!

网友:
没有进水的痕迹呀,老机器了,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修过,

网友:
是不是那儿虚接呀。。。。。。。。。。。。。。。。。。。。。。。。。。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哈

网友:
电源芯片到上管的线路是否有开路,飞线试下。

网友:
把1.05V电感后端的电容换掉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