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板号820-2936-A

楼主(2018-08-26):
现在是按Option键 进不了引导菜单,外接键盘也是不行。键盘触摸板正常

网友A:
麻烦大哥把问题叙述清楚  你这样问 只能告诉你 烧香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哥把问题叙述清楚  你这样问 只能告诉你 烧香就好

机子没啥问题  正常用  就是要做系统  按Option键 没法引导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