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不开机简单处理办法

楼主(2018-08-26):
     收到一台联想S300,故障表现用电池和外接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充电指示灯亮,拆机后,短接开关可以正常开机,在论坛搜索类似问题确定应该是NOVO_BTN#的问题,参考前辈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066-1-1.html,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47913-1-1.html,大家讲是将D40芯片拆掉,其实就是屏蔽掉NOVO_BTN#的影响,开关定义如图所示:
    我们在开关线novo_BTN#对应的位置贴一条绝缘胶条,插上后,开机一切正常,算一个取巧的解决方案吧,操作简单,主板都不用拆下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感谢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
是D40坏了,还是novo_btn#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40坏了,还是novo_btn#出了问题?

这好像是一回事吧,D40坏了,novo_btn#的信号就出问题了,前辈的方法拆掉D40也是解决信号问题,我是直接屏蔽掉的,我觉得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