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9350 充电电路 ?

楼主(2018-08-26):
一台DELL XPS 9350 ,电池开机正常,电源不上电,
电路图
发现公共点没有电压,保护隔离电路问题,第一次碰到这种类型的电路,请大家支支招,
+SDC_IN 这个电压正常是多少,还有两个控制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查条件吧

网友:
来自: 甘肃
这种故障最好修 了,一点点的差

网友:
这没什么好支招的,公共点不短路就对照图纸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