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没有软盘了,轻松制作DOS启动盘,刷BIOS

楼主(2018-08-26):
步骤
1、插入U盘,运行UltraISO.

2、点击“打开”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映像文件MSDOS71.ISO.点“打开”载入文件。

3、在菜单栏点击“启动”选择写入硬盘映像。

4、在弹出写入对话框内确认“硬盘驱动器”一项是你插入的U盘后,选择写入方式:USB-HDD+。点击“写入”按钮。

   在弹出的警告提示点“是”开始写入,片刻后显示刻录成功,点击“返回”,关闭软件。

   至此,一个纯DOS引导U盘就成功制作完成。

DOS启动盘

网友:
不用拆芯片刷bios

网友A:
不用的拆机的 ,,太麻烦,制作dos启动盘,拷入刷机 BIOS和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看以前听方便的,。。。下载试一下

网友:
能开机的电脑才行吧,BIOS问题开不了机的或者不显示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拆机的 ,,太麻烦,制作dos启动盘,拷入刷机 BIOS和程序就可以了

还要什么程序啊 ?

网友:
这年代谁还用软盘?一般来说主板自带BIOS升级程序,如果刷坏了不亮屏,DOS也没用

网友:
下载 试试,看好不好用 下载 试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
可以当作安装SERVER操作系统时按F6加载硬盘控制卡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