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大做的z465

楼主(2018-08-26):
联想AMD的机器,一看电流就感觉像北桥问题。1.4-1.3A跳变。加焊重做换都不行。加焊南桥能开机了,但是凉了又不行了。我又重做还是不行
意外发现COMS电池没电,换个新的上去电压会慢慢变低。
估计是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
南桥型号:0697020
坏的电容位置: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能准确判断坏的位置,学习了。

网友:
要把电容取了。。。。。。。。。。。。。。。。。。。。。。。。。。

网友:
好厉害 连桥上的电容漏电都能修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见 ,一般都是 桥烧坏的 ,很少看到电容坏的 ,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先搜一下。。。。。。。。。。。。。。。。。。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来的了,还有475.485都是呀,AmD的一般先量coms电压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个死样,电池没电不开机,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是通病呀大哥

网友:
通病 电容腐蚀

网友:
这是通病,干了

网友:
这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换完后电池电压一点一点掉就是这个电容我也修到过

网友A:
三年前发这个帖子必火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烂大街了

网友:
不能盲目干通病

网友:
能准确判断坏的位置,技术可以

网友:
已经很多人发了,我也修过很多这样的,直接搞掉就可以

网友:
老司机拿来就干桥,手工活好厉害

网友:
第一次见.南桥电容坏,以后注意一下吧

网友:
嗯嗯 以后遇到这个 电慢慢没有的 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年前发这个帖子必火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烂大街了

大师傅难得来一次论坛,啥时候发点好帖子,现在的好贴,太少了

网友(点评):
这不等你发帖呢 学习学习

网友:
要是先搜索一下就可以省很多事了 虽说我没怎么修过这机器 但是论坛看了这么多 应该也知道这个通病了 为啥还去干桥 我碰到这类的 首先量CMOS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见 ,一般都是 桥烧坏的 ,很少看到桥上电容坏的

网友:
着个电容捡钱 捡的舒服 啊 不过还是LZ强大

网友:
轭 。这个已经全国人民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