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多系统U启制作

楼主(2018-08-26):
今天有个坛友问我 我的多苹果系统U盘怎么做的   今天就教各位坛友如何制作多苹果系统U盘 不喜无骂哈   首先你要有一台苹果 或苹果系统PC机{黑苹果}
在苹果下打开磁盘助理如图

然后找到你的U盘 U盘大小要看你想在里面安装几个苹果系统 点击分区 单个分区不能小于7G以下最好8G因为安装包比较大分区格式扩展日志式如图

然后在磁盘工具左上脚有一个恢复点击他找到你下载找好原版DNG格式的苹果镜像选择U盘分区 可以给你的U盘分区命名123 只要你能记住因为一旦恢复名字就会改变成镜像名字

这是我制作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磁盘分区就会这个样子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软件这个百度有下面我也会提供用他的话必须要把DMG镜像解压一次放到应用文件夹里面

然后点击第一个选择你要恢复的分区目标 在点第二个选择你的镜像 像这样

这是做出来以后的这样 当然我这是黑苹果所以这样 如果在苹果机上就是正常的样子如图 后面四个就是U盘里的系统 10到13的

还有一个方法是在WIN下制作苹果U启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过我还是演示一下给不会的坛友 方法简单 但只能以整个U盘制作不可以分区所以制作不了多启动量产例外
看图 软件都会在下面提供有福利哦

点击第二个吧U盘格式化成苹果的HFS分区 然后选择第三个选择你的苹果镜像点OK就行了 快慢看U盘最慢40分钟最快15分钟左右完成

下面我提供一些软件包活BOOTCAMP驱动助理比较全当然除了最新的机型里面有个显卡驱动是1466或老机器打驱动以后进系统黑屏的 是因为显卡驱动太新导致的、打这个显卡驱动就好了  还有我以前做 的黑苹果视频 虽然录的不怎么样吧希望能给想黑苹果的坛友一点基础和启发  其次就是苹果应用软件包活CAD2016
PS2017 office2016 和NTFS转换软件 都是pojie激活版汉化哦 还有苹果DMG原版系统和USB版系统  在这里我说一下所有连接都检测过正常如果发现连接不行截图给我看要是是忽悠我要连接方式联5分都不愿意给的我想我也没必要搭理你 希望各位尊重个人劳动成果谢谢 也 希望能上精华让我赚个5毛一块的    实习生

网友A:
补充一下 这个办法目前系统版本只支持到13.2 望后的版本无效没有盘付的 因为新系统用的分区格式不同 如果有遇到新系统要做双系统或单系统的话 要进12.6版本用磁盘工具改HFS格式就可以了 不然做不进去

网友:
挺不错的  写的够幸苦的

网友:
迷途维修佬回归!看见饼个的贴激动万分,参照饼哥的教导,以后大把下载份!万分感激!

网友(点评):
有毛病吧,哪里有你饼哥

网友:
这个比较牛B ,一直都想做个苹果系统启动盘 ,可以学习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 ,一会有空去参考研究 研究 谢谢

网友:
受益匪浅, 原来一直都不知道 可以这么玩,无意中看到淘宝 一个U盘 支持多个苹果系统 ,来请教 坛友。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这个办法目前系统版本只支持到13.2 望后的版本无效没有盘付的 因为新系统用的分区格式不同 如果有 ...

如果说 多个 苹果系统 和 WIN7  WIN10  制作成一个U盘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 多个 苹果系统 和 WIN7  WIN10  制作成一个U盘 可以不?

可以做PE加苹果U盘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成品卖吧、、、、、、、、、、、、、、、、、、、、、、、、、、、、、、、、、、、、、、、、

买过一个 四合一的 550 很久以前的事情楼

网友D:
省略的字太多,没有点基础估计越看越蒙。最后的显卡驱动什么的,弄不清楚表达的什么意思- -

网友:
不过资料很不错,有一些没有的系统搜集齐全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这个办法目前系统版本只支持到13.2 望后的版本无效没有盘付的 因为新系统用的分区格式不同 如果有 ...

补充一下 U盘格式要GUID格式 然后在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略的字太多,没有点基础估计越看越蒙。最后的显卡驱动什么的,弄不清楚表达的什么意思- -

如果这都看不明白 不用干维修了 直接回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 多个 苹果系统 和 WIN7  WIN10  制作成一个U盘 可以不?

没问题方法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这个办法目前系统版本只支持到13.2 望后的版本无效没有盘付的 因为新系统用的分区格式不同 如果有 ...

希望大家 多多加分 多多分享  有时间教大家制作单U盘MAC和WIN双系统U盘和苹果安装双系统多分区当然会的大神就不用看了哈 也希望我这实习生能抱抱各位大神大腿

网友:
这是好东西。。我也做个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苹果的系统在哪里下靠谱一点

网友:
根据楼主的方法做苹果u盘成功了,谢谢!

网友F:
我就是用的第一种方法 做的3合1 的    U盘还剩下8个G  直接拷贝进去WIN10   发现在苹果本可以认到   在普通本  好像不认的感觉      具体没仔细试

网友G:
苹果第3方制作的启动盘出现大范围失灵无法启动,可能是需要专业软件制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苹果的系统在哪里下靠谱一点

极限苹果 或我的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的第一种方法 做的3合1 的    U盘还剩下8个G  直接拷贝进去WIN10   发现在苹果本可以认到   在普通 ...

WIN10里面有UEFI 在苹果下能认出来 说明UEFI引导没有问题 可以试试 BIOS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第3方制作的启动盘出现大范围失灵无法启动,可能是需要专业软件制作了

实在不行可以用苹果自带的命令吗 百分百好使

网友:
虽然已经知道不过还是感谢分享精神 我是懒得打那么多字和排版

网友H:
楼主的bootcamp驱动在哪里啊,我也想下载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bootcamp驱动在哪里啊,我也想下载个

都在下面那个苹果应用里面 百度云盘

网友I:
这几种方法都不错  这个具体操作起来就没这么容易了是吧  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种方法都不错  这个具体操作起来就没这么容易了是吧  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亲   其他办法不是命令 就是各种软件补助  很麻烦

网友:
这个 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