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程器刷官网BIOS

楼主(2018-08-26):
编程器的程序一般格式是.BIN .ROM .文件。但共同点是不是4M就是8M,而官网下载的BIOS解压后会有一堆文件,有exe 有.ROM ,都是在dos或win下刷的,而类似.ROM这样的文件都是9.45M 10.32M 7.69M 这种容量的。所以在官网下载的BIOS怎么能用编程器刷呢?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学习

网友A:
先学会bios的分离合成 之后在刷写就好了

网友:
哦,原来要学分离,后学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学会bios的分离合成 之后在刷写就好了

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