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450 苦恼的键盘连键

楼主(2018-08-26):
换过键盘,换过EC,主板没进水,没摔住,键盘时好时怀,刷过BOS.实在没招了,遇见过的大神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键盘接口 没清理一下。 有没有小电容。  有的拆掉试试。    。

网友A:
这个一般都好修啊,如果换过键盘,症状一样的话,那一般就2个问题了,键盘接口问题,EC问题(包括ECBIOS),主要看一下键盘接口下面的一排电容,可以都拆下来试试,还有键盘接口附近的排阻,换掉试试。再就EC换掉,ECbios刷掉,做到这里还不好的,就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好修啊,如果换过键盘,症状一样的话,那一般就2个问题了,键盘接口问题,EC问题(包括ECBIOS) ...

现在关键就是这些都操作过。还是不稳定,有时一个个敲击没事,一旦快速打字就会各种连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