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学员维修6S开机白苹果重启,进系统后信号跳水,频繁跳运营商一例分享

楼主(2018-08-26):
        来迅维快两个月了,从一个连风枪烙铁怎么用都不知道的小白到现在会看图查故障,手工还算合格的维修小新手真是感慨万千。上午学习理论,下午晚上实习手工,每天都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徐老师讲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没有电子基础的小白也能很好的理解贯通。教我们小组手工的万老师细致耐心有问必答,手把手指导直到你能熟练掌握每项焊接技巧。       现在将要结束学习,分享一个自用的一台6S的维修案例。原来32G感到不够用扩了一个128G,扩容后正常使用了几天,后(期间手机轻摔过)手机出现开机白苹果重启

,能进系统后插卡信号跳水严重,频繁跳运营商

,不插卡频繁跳未插sim卡

        手机出现故障无法使用,恰好检验一下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既然有时能进系统首先检查sim卡故障,首先空板放显微镜下检查没有发现有明显问题,对sim卡电路打值也没有发现阻值有大的偏差,只能上电测量了。上电后插卡检查到sim卡插入检测信号时发现电压只有1.4v,插入检测信号正常要有1.8v的。此信号有个1.8v上拉(PP_1V8_LDO6   R3401_RF)上拉电压正常,电阻重做还是只有1.4v。此信号上还有一个防静电管DZ302_RF

,因为DZ302_RF紧挨着在硬盘右上角,是扩容后出现的故障,做完R3401_RF后还是1.4V,所以直接把它翘掉了,随后测量sim卡检测信号1.8v正常了。
          装屏上电试机发现跳运营商和跳未安装sim卡故障排除,信号严重跳水和白苹果重启故障依旧。到此思路卡住了去请教老师,万老师不愧是老司机了解情况后指点说:你去检查一下硬盘附近的基带部分元件,看有无虚焊或损坏。

          按老师指点的思路再次去检测,翘掉基带部分的屏蔽罩仔细检查测量,因为基带电源U_PMU_RF部分离硬盘最近重点检查,发现基带电源附近有不少焊油清理干净后打附近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怀疑是不是扩容时把它吹虚后又摔过导致它不能正常工作,用手压着再次上电试机没有重启,进系统后信号也正常了,松开手后信号又有跳水,到此故障点找到。拆掉、重做,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至此修机结束。

华哥,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月就这么好技术了,真心不错

谢谢,迅维老师确实不错,加上也有兴趣,收获满满

网友A:
2个月就这么好技术了,真心不错

网友:
牛牛诞生了  基地出来的 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维修思路清晰,语言功底深厚,又一高手即将诞生!

你太快了…………

网友:
思路清晰,小白的可以学习学习,于此参考

网友B:
太牛了,维修思路清晰,语言功底深厚,又一高手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