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奇怪问题

楼主(2018-08-26):
苹果A1398 12款的 机器是使用着出现问题会蓝屏提示电脑而重新启动。有时几分钟有时十几分钟 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 这个机器又什么通病吗?BIOS也刷过了
显卡
通病

网友:
显卡板层 断线了

网友:
内存加焊下试试

网友:
不要瞎修,搞死了就麻烦了,有通病的

网友:
我的1283也是这个毛病有时候1天正常,
有时候半小时重启一下

网友:
这款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把,貌似论坛有改集显的,你可以先改集显试试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慢慢找下

网友:
这个机器 我遇到最多的问题 是显卡部分,但是遗憾 没修过 12年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