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只要装内存开机在20秒内就掉电,不装内存不掉

楼主(2018-08-26):
接一台HP MINI 板号:DA0NM3MB6E0,内存供电的上管短路,内存挂了,隔离保护挂了,换了隔离管,换了上管,换了内存,插上电开机键没电压,待机0.003,后换待机芯片,电流到0.160待机芯片发烫,断电,查电压发现8脚的+3VPCU短路了,烧机,烧到EC发烫,换了8518E,待机0.027,现在能触发了,但装上内存一会就掉电,不装内存就不掉电,装内存电流到0.363,开机不到20秒就掉电,不装内存电流0.335左右,不掉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没再换个内存试试,内存周边仔细查查,你这机子烧的也多了点。内存要是查了没问题估计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