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12.5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8-26):
下午接了一台小米笔记本,12.5寸的。拿来不开机,报价拆机

我靠,一眼看过去就有个芯片烧糊了,看来这下麻烦了。仔细看芯片是ps8740b,查了一下是type-c的芯片,没有现成就叫客户留机了。

打发客户有之后开始处理烧糊的芯片,拆了芯片板层都烧几个脚。进论坛找图纸,板号r10-6050A2789401-a01,找了一圈下来没图纸。想着先把焊盘处理好吧,然后淘宝找芯片。查查淘宝发现ps8740b也不贵,还知道了这个type-c视频输出和otg有关的芯片。瞬间想到了苹果a1502亮机慢那里,会不会这个也一样,拆开就好了?
   说干就干,处理了焊盘,已经量过没发现短路。然后接电源,D壳写用20V,为了保险从5v慢慢升到20v,待机0.03应该ok。接键盘开机

有显了,进系统了。测试了一下充电也正常,除了那个芯片的功能不能用了,也就是type-c就只能充电用了。不过他这个机还有USB口和hdmi,就和客户商量就这样了。

最后装机测试!BIOS论坛有就懒得传了

网友A:
兄弟在哪家买的,查了发现上机都保,这不坑人吗,谁知道他买的什么货,买过了好用,就还保险点,等您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哪家买的,查了发现上机都保,这不坑人吗,谁知道他买的什么货,买过了好用,就还保险点,等您回复。

我没买芯片,直接修的。因为掉焊盘了

网友B:
直接拆掉 那个 PS  TYPE-C芯片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 那个 PS  TYPE-C芯片 就可以?

是的,少了OTG功能无大碍。只能这样了

网友(2020-02-27):
直接拆掉 那个 PS  TYPE-C 芯片就可以?那个芯片不是5V升20V的吗

网友(2021-01-08):
是不是要改电路才行,

网友:
改电路,和飞线才行的。???

网友(2023-05-07):
最近拆芯片,要不要该电路,看你飞线了

网友:
直接拆芯片,要不要该电路,看你飞线了?

网友:
要飞线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维修师傅】12-20K  芯片级维修  主要看技术 年龄 学历不限   定位: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联系微信18510199872

网友:
楼主修的这台时i5 6y30m配置的那款吗

网友:
这东西只是转换视频信号用的,后面还有PD芯片  power deli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