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风扇狂转

楼主(2018-08-26):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一台,苹果A1398的机器,客户说去苹果检测说是温控芯片坏了,我先和客户沟通一下留机检查,拆开主板后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于是装好后再次进行测试,确实风扇狂转,把各个连接线重新插拔,再测试故障依旧,重置后还是一样,重刷BIOS还是一样,最后补充一点,客户的硬盘不是原机的会不会出现开机狂转的现象,有遇到此故障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过凭经验应该与温控有关!!!!供参考!!!

网友:
绝壁温控,跟硬盘没毛线关系

网友:
是不是触模板有问题

网友:
论坛里,有个专修苹果 苹果培训的,肯定知道

网友:
那拨掉硬盘进PE呢,是不是也狂转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引起的风扇狂转,苹果系统会不会狂转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拔除硬盘外接苹果系统测试的,苹果电脑只要一个硬件有故障都是会风扇狂转

网友:
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就去查啊,可能断线了,或温控坏了变成开路了,引起系统以为高温探头开路了,

网友:
跟硬盘没关系。最有可能的是触控板  还有 温控部分 的问题,硬盘可以排除

网友:
苹果笔记本风扇狂转,是一个硬件出问题,在数据线上没有找到了,或温控电路出问题,先换外设的来一个一个来试

网友:
都有可能,连屏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