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450待机高维修

楼主(2018-08-26):
客户拿来一台V450,待机高,0.05-0.06,初步判断有短路,给客户报价,留机、、
遇到这种待机高的机子,我一般先摸哪里有发烫,这个方法有时挺有用的,哈哈,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拆机,先摸,没摸出哪里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量公共点无短路,量各个电感,无任何短路、、、、
接电测试,公共点19V有跳变,查保护隔离,
PQ37,4脚19V,不正常、、、、
继续查,
PQ8,2脚有13V,不正常,PQ7,2脚为低电平,不正常,PQ15,2脚
低电平,正常。。。。查PACIN无电压,不正常,继续追查,
查出这个玩意儿的来源,8脚供电,19V正常,3脚计算正常应该是4.6V的样子,测量只有1.4V,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这边的问题,PR84,1脚19V正常,取下PR86,故障依旧,取下PC59,故障依旧,估计就是两个电阻的问题,取下PR84,测量阻值正常,取下PR82,测量阻值,也正常,装 上,好叻,哈哈哈、、、、应该是电阻时间长,有变质,烫一下就好叻、、、、、、、附上亮机图,

网友:
高手过招,秒杀。经验丰富。再接再励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会不会反修呀,这个是分压的吧

网友:
电阻烫下就能好,我看是虚焊了吧。晕,这样不换电阻也能修好机器。高手服了

网友:
不如直接换掉的省心,如果是电阻变质了,用风枪加热也能好,但是过一会还是会故障重现的,

网友:
高手啊,分析电路到位

网友:
维修太多学问了,小白不懂,慢慢学习。

网友:
会返修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多测试吧,看有没有进水腐蚀啥的,烫一下就好了,是腐蚀脱焊还好,不是的话建议换掉这2颗电阻

网友:
电阻阻值不稳定不换会返修的

网友A:
这要肯定是要返修的我感觉,最好是直接换掉啊

网友:
修了那么多,硬就是没得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肯定是要返修的我感觉,最好是直接换掉啊

不会返修的哈、、
。、、、、、、

网友:
还是换掉的保险

网友:
图纸分析的很好

网友B:
烫一下就好了,确实有些分压电路的电阻,测量阻值正常,但是分压不正常的,重新焊一下就好了,我一般还是会换掉,不过楼主这个阻值的估计不好找,所以直接焊一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烫一下就好了,确实有些分压电路的电阻,测量阻值正常,但是分压不正常的,重新焊一下就好了,我一般还是会 ...

对、、、
要换的话只能找其他阻值的来换

网友:
这么不稳定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比较好,免得返修

网友:
电阻烫下就能好 换了保险

网友:
都是分压电阻搞出来的事情啊,都是老机器了

网友:
你没有更换一个新的电阻这样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