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不触发

楼主(2018-08-26):
a1534不触发 待机电压l7560电感3.3v和l7510电感5.0v电压跳变,l7095电感3.3又正常,什么问题呢

网友:
5v在来回跳吗?

网友:
3.3和5.0都在跳变

网友:
苹果的主板,最好弄明白时序,不然不好查

网友:
先打阻值,先把大电感的阻值打一遍,跳变无非是后级有短路或者开启电压跳

网友:
兄弟很少修苹果吧 这表该换了

网友:
1534硬盘坏  能不能修

网友:
这个爱莫能助了    苹果修补来

网友:
特来看看大家学习的结果哦,呵呵,谢谢楼主发的贴子

网友:
这么高的分,叫我怎么下呀,先下个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点评):
请用心回贴,恶意回贴是要被扣分或禁言的,严重的帐号会被禁用!!

网友:
能修苹果机器的我服,不是大神就高手

网友A:
触发掉电而已,几个大电感打值没问题,就看看Wi-Fi周边有没有电容短路的,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而已,几个大电感打值没问题,就看看Wi-Fi周边有没有电容短路的,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红领巾

你修过吗

网友A:
算小通病,这个点修过好几台了,我是专修苹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小通病,这个点修过好几台了,我是专修苹果的

谢谢啦,我去瞧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