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ideacentre AIO 300-20ISH一体机MCU程序,板号BBA10 LA-C933P

楼主(2018-08-26):
一台求联想ideacentre AIO 300-20ISH一体机,开机接外接有显示但内屏不显,查屏供电和高压板背光的开启信号都没有,怀疑主板上的驱动板的MCU程序损坏导致不发出背光的开启信号,程序好象是128K,在论坛上搜了只有此主板的BIOS程序,没有驱动板的MCU程序,特求助论坛上各位朋友有这个程序的发我一个,谢谢了。此主板的板号是BBA10 LA-C933P。或者有没有碰到跟我一样相同故障的,你们是怎样解决的,是程序问题吗?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一体机没资料可改通用驱动板的,省时省事。同时也不贵。我以前改过。

网友A:
MCU的刷写要看用的什么屏和驱动板的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没资料可改通用驱动板的,省时省事。同时也不贵。我以前改过。

改通用驱动板要怎么改呢?接哪几根线?没有图纸也不好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的刷写要看用的什么屏和驱动板的芯片组。

知道屏的型号和驱动板的主控芯片,上哪找程序呢?

网友:
一般卖 通用驱动板的都有,前提是要报屏型号给人家。我有MCU库的不知放哪里了,好长时间没搞MCU了,先到论坛上找找,实在找不到你到X宝上看看,我几年都是找山东的宋春奇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