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 air不能充电

楼主(2018-08-26):
     客户送来一台ipad  air已经不开机了,插上充电器只是亮一下红色的正在充电电池,然后几秒后就黑屏了,无论充多久就是充不上电,不开机。
    由于客户着急要用,修机着急所以没有拍什么照片,请谅解说一下大概维修方法。
    拆机量了一下电池电压2和3脚有3.6伏,第1脚也是3.6伏,第4脚没有电压,第5脚有二点八伏左右

这是正常的电池测出来的电压,供各位参考!
   3.6伏电压偏低,先用维修电源调到4.2伏1安激活一下电池,然后装好电池开机显示都正常,再插上充电器发现有时有闪电充电标志,有时没有,分析充电接口有问题,拆开尾插在显微镜下发现尾插有两根铜片被捣坏了,图片不太清晰,请给位看官将就看一下吧!

  然后拆掉尾插总成,由于这根排线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所以取得时候要小心点,我是用直风三百多度吹下来的(本人水平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这个排线有点硬,所以吹的时候要等焊锡化了,慢慢的一点点用镊子往上提,不能过快,防止主板掉点,然后去某宝上买一个回来

    焊接的时候,我是这样焊的,新的排线接口上每个脚上有一个小洞眼,先涂点焊油在主板接口上,用烙铁拖一下焊锡,然后放在显微镜下通过小洞眼对准主板接口上的每一个脚,然后用烙一个个焊上去,最好一边焊,一边用镊子压住排线,防止排线反弹上去,导致焊接不牢,具体拆机就没有拍照,拆外屏的时候注意一下右下角有一根home键排线,拆的时候不要把拆机片伸进去太多,否则后果自负装好机器开机,充电正常,维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啊,尾插两下子就焊好了。

网友:
我有个mini2把触摸屏排线隔断了,教训啊!

网友:
这个需要好的手工  。…。…。…。…。…。…。…。…。…。…。…。…。…。……

网友:
这尾插排线挺好焊的啊

网友:
很多这样的,拆时不注意,要换尾插!!!!

网友:
尾插排线可以用烙铁加锡焊下了 个人经验 你可以试试哦

网友:
有有个AIR 不充电 16G多少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