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老款A1297维修

楼主(2018-08-26):
MACBOOK A
机器二修机,来的时候 有一个mos管未装,D极PIN脚烧糊,显卡供电电感被翘起,背面供电滤波电容被拆,先测了被拆mos管q4260 D级 对地阻值为0,烧了一下,q7790 mos管发烫,拆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500多,手上没有相同的料件,自己找了个普通mos管飞线,并将q4260 补上,公共点正常输出 8.4v了,3vs5 已经出来,试了一下触发,无反应。查了一下rsmrst,不正常,这个信号由u7840 在收到 P1v05_S5 PGOOD 后发出 ,测P1v05_S5 PGOOD 为0v,继续往前查,这个信号由u7750  isl6269 发出,测供电 开启正常,芯片不输出1.05v,换了一个,终于正常出来,rsmrst 也变成高电平,触发亮机

最后处理了一下走线,亮机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你这维修速度太快了,思路明确,这算秒杀啊

网友:
信号级维修能手啊,学习和收藏了。从你这里学学维修思路很好,不像有的人只说换这换那,根本不说信号从哪里出。

网友:
一看就是经常修苹果本本的,秒杀了呀

网友:
害了我的哥,你这维修速度太快了,思路明确,

网友:
不错啊!!不放弃一切可以为赚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