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 不开机(报错-1),无感距,无前相-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8-08-27):
iPhone5S 不开机(报错-1),无感距,无前相-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
iPhone5S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以前进过点水,用一段时间后开机亮苹果一会后就黑掉。刷机走到70%报错-1。修开机后发现无感距,无前相机。

【维修过程】

                   1、报错-1:基带问题,观察主板发现基带电源有小发霉迹象,果断代换基带电源后刷机过了,激活进系统测功能。
                   2、无感距:无红外距离感应,观察前相机J1座发现11#PP3V0_PROX腐蚀掉了,测其根部阻值正常,不换座子情况下,从11#根部飞线到凹槽里面,打两圈整一下型,绿油固定,再用刀片轻刮一下凹槽里面接触的部位,用万用表测阻值正常,装机测感距正常了。飞好线如下图:

                 3、无前相机:有后相机,无前相机:打前相座阻值,发现问题,7#AP_BI_FCAM_SDA_CONN阻值380左右(参考值520左右)偏小,3#AP_TO_FCAM_SCL_CONN阻值525,这一脚是正常的,这一对总线阻值误差通常是+/-5以内,明显7#偏小很多了,于是查此线路所有的元件,观察发现R12有一端发黑,轻轻一扣就掉了,底脚也已经氧化发黑,用铬铁头烫一个R12回去后7#阻值523,正常了,装机测试,前相机已经出来。维修完毕。

【经验小结】
        不管修什么型号的手机,一些经验是通用的,这次维修重点在于查出前相机一条总线阻值偏小,测阻值不但要有,而且还要在误差范围内才算准确,比如MIPI总线,I2C总线,SPI总线,还有其他一些成对出现的总线,误差都是有规律的,有时可能就是偏差了那么一点,往往就是症结所在。
      “细节决定成败”对维修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