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触摸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8-27):
6P
扩容之后触摸不灵,左边屏幕有触摸,右边边缘无触摸,四角也无触摸。
黑触摸正负5.7。1.8都正常
白触摸5.1,1.8正常,自己产生的1.2,1.8不正常,都测到1.5左右。
黑白触摸已经更换
触摸座值正常
白触摸SPI,时钟,复位,中断,无断线
知道的大神请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资料写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