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C盘空间满了,在不重新安装系统的情况下,怎么扩大C盘空间

楼主(2018-08-27):
C盘空间满了,在不重新安装系统的情况下,怎么扩大C盘空间

网友:
把虚拟内存放其它盘,然后删除C盘的页面文件

网友:
无损分区或拿一个更大的硬盘对拷

网友:
磁盘清理下,一般可以出来一部分空间,如果客户从来没有清理过,至少出来几个G

网友:
把相邻的盘一般是D盘删除,再扩展系统盘。

网友:
无损分区软件

网友:
准备一个大硬盘,比原来的大,双盘对刻,克隆过程在手动给新硬盘把C盘比例扩大,克隆完毕,在反过来克隆一次

网友:
简单些 的 就清理下C 盘   一般都会有很多垃圾文件 占空间

网友:
分区助手2.0,这个我干过,c盘系统文件不受影响!但系统文件以外的文件会被删除!先备份!例如你存在c盘的日本爱情动作片会消失殆尽!并且c盘以外的其它几个盘要有剩余空间!

网友:
有一个pm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好多分区软件都带调整分区大小不丢数据

网友:
PM没分区助手爽,压缩D盘再扩容C盘,这事经常做。PE工具里有这工具。

网友:
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就可以实现,将其他空间较大的盘(比如D盘)进行压缩卷,然后对C盘进行扩展卷。

网友A:
   分区助手

   成都傲梅软件。。免费的你值 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助手

   成都傲梅软件。。免费的你值 得拥有

傲梅软件可扩大C盘空间吗

网友:
分区无损扩容,很简单就是费时间

网友:
我记得有个软件专门可以干这个的,我用过,速度也不慢,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定期清理下磁盘碎片可以释放点空间........

网友:
14楼说的对,用过就知道了,无损分区

网友:
我都是用傲梅分区软件解决的,很是方便

网友:
PartitionWizard6你可以一试扩c盘
空间好用

网友(2019-09-16):
安装不了系统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47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