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P67 REV 3.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27):
ASUS P8P67 REV 3.1不触发维修

  接修一ASUS P8P67 REV 3.1不触发的主板,整板如图。

  不触发还是挺好修的,而且还有点位图,观察板子明显有烧坏断线的痕迹,测量开关针到IO的触发信号有正常的3.3且跳变正常。

  根据点位图找到IO到南桥的触发信号(IO到南桥的触发信号一般跟开关到IO的脚位在点位上差不了几个脚,所以只要往左或往右找几个就能找到)。

  经过测量IO到南桥的触发信号只有0.4V,而测量电阻的另一端也是0.4。

  看来是3VSB这个电压有问题造成IO到桥的触发信号没有拉到高电平3.3,追查3VSB,追到了这里。

  3VSB由这个管子转换出来,测量这个管子的2脚也是0.4,这样就确定是3VSB没产生,测量这个管子的3脚有3.3V。

  再测这个管子的控制极发现有2V的电压。

  这个电压就有点尴尬了,这个控制电压不管是P管还是N管都不会导通,接下来根据这个管子的型号查询了一下,查出这个是P管。

  从料板上找一个这样的管子,换上后再测控制极已变为低,测量管子的输出端3VSB已产生。

  接下来断电装上U、内存、插上触断卡、触发亮机。

本文作者:句容诚信电脑

网友:
谢谢分享  ,图文并茂的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8-10-07):
大神  膜拜大神  膜拜大神  膜拜大神  膜拜大神  膜拜大神  膜拜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都有,一目了然。

网友:
控制脚2V电压可能是管子问题从3VSB串过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都有,一目了然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值得参考。。。

网友:
楼主发帖说明清楚明了,小白都能看懂,最近遇到的不触发好几个都是绿线断线

网友:
楼主,问下问题,既然开关针上有3.3VSB-0-3.3VSB跳变,就说明5VSB转成3.3VSB了,而IO到南桥的信号由3.3VSB上拉,又怎么会是转换的这个管子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图文并茂,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