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机电不分家之离奇的 凯越“1、4缸失火”

楼主(2018-08-27):
       一事故16年别克凯越,搭载L2B发动机,修理厂报14缸失火,叫修发动机电脑。厂方很确定14缸无火,且加速无反应。根据历史维修经验,这款电脑如果出这类问题多是门阵列芯片所致,所以拿来就直接就干了,可是装车却涛声依旧。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啊,拖回来细细检查。

读故障码,发现并没报失火,倒是其中有个“曲轴位置传感模块”故障。亲自验证,4个缸点火完全正常,曲轴位置传感器初步测试也正常。针对这两个问题询问修理厂,再次确认失火,了解下判断过程….“失火”先呵呵了;对曲轴位置信号齿正常的确认心里倒是打了个结:传感正常,信号齿也正常,为毛报“曲轴位置传感模块”故障呢?想想也有别的可能啊,毕竟信号齿不是想看就能轻轻松松看一下的,这个先放放吧。然后读数据流,几个数据很不顺眼:
   燃油修正到了如此地步?都干成开环了。拆了氧传感,是这个样子:
   有料,拆一个装上,着一会车后测燃油修正数据趋于正常,这个算是OK了,但故障并无多大变化。
分析下这车的现状:
1,故障原因:事故,油底壳破损,更换过。
2,着车严重抖动,但没报油、火故障。
3,加速没反应。
4,“曲轴位置传感模块”故障,原因未知….
咋个下手?还得数据说话。测得油门数据正常,但节气门数据并不随油门数据变化也不报节气门相关故障,这说明电脑已经正确收到油门信号,但没有对节气门发出相应动作指令;同时还发现一个重要数据如图:
加油无反应可以忽略,理由是发动机电脑检测到故障严重,出于安全原因禁止加油,这在程序上是合理的。目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进气压力奇高,这个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
进气压力高,也就那几种:传感器,节气门,PCV,EGR,制动真空助力,进气翻板真空阀,缸压全都一一搞了个遍,一无所获;考虑到是事故车,进气歧管也有破损的可能,拆下来细查一遍,还是无收获。难道出鬼了?压力从哪高起来?但那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静心想想,又和兄弟几个讨论下,想到了一种可能:正时。正时引起进气压力高理论上说得过去,事故车嘛,正时跳齿也能说得过去,并且正时问题也能解释为毛在曲轴信号齿正常,传感也正常的情况下却死报个“曲轴位置传感模块”故障。但是心里还是在想一个问题:正时咋会引起压力高这么多哦?然而根据现有检查结果,也只好走这一步了。偏偏机修我又是外行,找人找人!请来的机修师傅听完故障介绍都表示正时的可能不大,但是基于已有检查结果,我一再坚持重对正时,这种情况下一丁点可疑都不容放过。
一大摊呢,拆嘛,这活还是之前的修理厂师傅来干,我给打下手。刚拆完油底壳,听到师傅惊叫:咋个会这样子哦?哈哈,原来确认“正常”的信号齿是这个鸟样:
  太阳哦,打歪很多齿不说,齿缺的两边还各打断了一颗,歪起多远不说,58+2生生变成了56+2,你叫电脑咋个正常工作嘛!这种情况下点火也随之变了,至于变成啥样了懒得去想,但引起进气压力奇高那是说得过去的!换齿盘,对正时,着车,加油,一切妥妥的,清码再读已无故障。
真是机电不分家啊,搞机不懂电那是扯的,搞电不会机也是扯的,好在我虽说不会但还算懂一点点机,要不这车就走远了。路还长啊,学习不止!

网友:
大神你是不是在湖北荆州啊, 我以前也是做电脑维修的 现在改行做汽配 前段时间我们这边 修理厂也碰到同款车别克凯越 拖了油底壳,修好后失火 换了火花塞 高压包,高压线,故障不变

网友(点评):
我四川泸州,话说修这种故障真要点水平,修理厂嘛一般也就换件,看数据流深入分析还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大神功力深厚,机电通吃赞一个。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