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大短维修过后待机高、、、

楼主(2018-08-27):
客户拿来大短,哈哈,报价,留机,滚、、、、、、、
大短维修过程我就不说了,CPU上管日白,把CPU一起干死了,始料未及。。。。
CPU更换,测量无短路地方,上电测试,待机0.057,偏高,尝试开机,居然能开机点亮,始料未及。。。。
测试功能,一切正常,待机偏高,始终还是有问题,拆机检查、、、
在待机情况下,摸到一处地方发烫、、
PQ501

直接更换,待机0.012,待机正常,装机开机、、、、尴尬的问题来了,开机0.25几。。。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测量,就这个1.5V没出来、、、
检查芯片工作条件。1脚EN,开机3.3,正常,2脚TON,看了哈,接在输出上头在,应该不管他的事,4脚供电5V正常,10脚供电5V正常,13脚开机一瞬间有,表示不正常,测量电容波形有点不正常,更换电容故障依旧,直接更换芯片,OK、、、、、、

网友:
楼主你这样会不会挨打。。。。。

网友:
看不太懂,,,,,,,芯片坏,还能j显示。。。。。???

网友:
嗯嗯  吧问题扼杀在门牙转态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A:
加分,楼主有点冲动了,大短路,一般先拆了CPU再测,板载集成的 先把供电电感去掉,保护好芯片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楼主有点冲动了,大短路,一般先拆了CPU再测,板载集成的 先把供电电感去掉,保护好芯片再烧

遇到大短的机子,我一般都不先烧,先测哪个电感有没得短路,没得短路才取CPU,取内存,烧机、、、
这个机子不是烧出来的,直接量出来的、、、

网友:
这个滚字很有内涵

网友:
哈哈,这个滚字太逗了,其他内容忽略了。

网友:
滚的好  最讨厌客户在旁边BB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这要是被客户知道了,楼主高大的形象一下就没了

网友:
一般pwm电路上管死了最好芯片也换掉,一般芯片都会坏的,19v直接穿过去了

网友:
楼主这个cpu不会白烧的,肯定客户要买单的,说白了,到咱这儿咱就是真理

网友:
哎,楼主啊,这样对客户不太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