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 CPU到逻辑码片飞线干货分享

楼主(2018-08-27):
          迅维实地俩月生活结束了   毕业之际感谢迅维提供培训平台   感谢爱diao我们的徐老师    感谢腼腆的张老师   感谢刀子嘴豆腐心的苏老师   感谢爱“开车”的万老师     感谢帮我们收发快递 处理各种问题的前台小黄 客服小李 小陈让我们能俩月安心学习 踏实修板    感谢陪伴我俩月的兄弟们

故障分析
        从张老师那领到一张6代的故障板    目测无进水无腐蚀    单板上电触发   电流跳变正常    电流上了1A看样子是能进系统难道是不显示暗屏?  遂断电  扣上测机屏    触发开机屏可以亮而且进了系统    心想这定是迅维给学员买大量的故障板     老板不诚实把ID板给混进故障板里了    哈哈其实ID板比故障板要贵的     正想断电换板子呢    突然间屏上显示了个白苹果     看电流重启了    但是电流到380mA左右就反复重启    因为很多同学都修到了A8 CPU到逻辑码片虚焊就是这电流重启   所以初步怀疑是此问题     于是手按压CPU下部(记得垫上张修机的纸巾 开机到进系统CPU是很烫的  反正裸手我是摁不住)发现电流又正常了    又进了系统   于是放开按压CPU的手指    马上就黑屏亮白苹果重启了  电流还是到380mA重启     马上断电   拿起钳子剪了逻辑码片的屏蔽罩    拿万用表打逻辑码片I2C总线上R0316  R0317阻值  发现通往CPU端的阻值两个均为640  正常是340   这就是通病  CPU摔虚焊了   两个点都虚焊就老老实实刮CPU飞线吧

维修过程
        旋风风枪300度风速3均匀加热屏蔽罩   镊子一端搭在SIM卡槽上一端向上翘屏蔽罩   CPU屏蔽罩低温锡焊的所以很轻松就能拿下来   CPU散热 擦掉CPU上覆盖的黑色散热硅脂   放显微镜下找一个练手的CPU中层放在要刮的CPU上  先比着中层点确定要刮的范围  靠SIM卡槽那端从右侧数四个中层的点用刀划一道做定位   CPU向上大概也是四五个点    在CPU旁有个电容C1293   到1.8v暂存供电那端锡点下檐就可以了

       两条定位线连起来就可以刮了   上盖最上面是很硬的你可以先把定位线划深点    这样刀刮起来到定位边缘就会有阻碍不至于刮伤CPU  用11号刀片很尖呈三角形的那个刀片  那刀片可以立起来不至于刮伤CPU边上那个大电感L1216    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层蜂窝槽下方     所以前期可以使劲刮    刮掉CPU的保护层黑黑的那层后会漏出第一层铜皮   继续使劲刮会漏出第二层上盖的铜皮    刮破这层铜皮向下就是中层了  相对于上盖就软了不少   能看见中层的锡点了在刮    等蜂窝槽的锡点刮完了建议换一个新的刀片   经历了上盖后刀就不快了   在刮不好刮    不好刮不自觉的就要用力我们要的点就在蜂窝槽下面一使劲就没了     所以别吝啬刀片   黑色的蜂窝槽刮完会漏出一层铜皮   看到这层铜皮一定要小心刮了要的点就在这层铜皮下面   慢慢刮  铜皮刮掉用毛刷沾点洗板水一刷就能看到底下走线了  小心在小心刮不确定还有多深就拿洗板水刷一下越来越清晰     真的是屡试不爽    然后刮到我们要的点就可以了    对比图上一张

分享个干货
           我们刮开的没有这么大   对比找到我们要的那两个点     这里分享两个干货    1 我并没有直接进行下一步   上电单板触发发现0--30--80  上盖坏了?最后折腾好久才整明白   刮的不齐上盖的铜皮和底下那层铜皮连一起了所以这个电流   遂换了个新刀片把两边都刮了刮   在上电触发直接400mA    什么鬼什么鬼   拿万用表打了一遍CPU暂存的供电   打到C1293那显微镜下发现电容身上有一道刀伤   才明白刚才刮侧面肯定是给它误伤了    上镊子挑掉     在触发正常跳变380mA重启   电流正常了断电进行下一步   2上绿油绝缘其它点把我们要的这俩点所连的线也涂上只留点在外面    要不你那烙铁上锡的时候一拖点后面连的线就被烙铁拖断了    真断了你在想补这个线可就真的费劲了  离旁边线太近绿油厚了上不到锡    太薄了线细上锡烙铁一拖旁边的线又漏出来一起上锡了    0.02最细的飞线放那都比那线粗    补这线手工不好真的折磨死你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听我的准没错     绿油上好用固化灯固化    然后在那俩点那加点焊油    镊子挑点低温锡浆放点那    上尖头烙铁340    350度给锡浆点化上到点上    用0.02的飞线    飞线先用烙铁上锡    放焊点上尖头烙铁300度把线焊上     飞线烙铁太烫并不好飞  缕缕线的走法 上绿油固化    电阻那端可以给电阻上上点锡让焊点饱满     然后把飞线烫上    烫上前用万用表打了线的对地值346

      飞完线上屏测试正常进系统不再重启    维修完毕     照片的上盖那么不齐就是不过上盖加上触发400mA刮的    希望大家看到本帖吸取经验少走些弯路

网友:
不敢当 一看头衔就更不敢当了

网友A:
你是高手,高。高手

网友B:
这么高的分,叫我怎么下呀,先下个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高手,高。高手

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分,叫我怎么下呀,先下个试,看能不能用

下载分吗

网友C:
厉害厉害!这种情况是我等想都不敢想的!

网友:
学习了,还不太会弄,级别低,精华看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这种情况是我等想都不敢想的!

过奖了大师兄

网友D: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E:
佩服佩服   加分。。。。

网友:
謝謝大大熱心地分享唷  我要來學習  謝謝

网友C:
是不是什么时候看过,怪眼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什么时候看过,怪眼熟的!!!

是的上面还有上次的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了不起了,这样都能修出来。高手是怎样练出来的?

过奖了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佩服   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了不起了,这样都能修出来。高手是怎样练出来的?

高手不敢当迅维实地学习 只是把自己操作中遇见的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G:
牛人啊,都成精了。啥也会修啊。

网友H:
未来的维修新星······························

网友I:
有两块断线的板不敢刮,想下手拆cpu还把握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两块断线的板不敢刮,想下手拆cpu还把握大点

感觉刮并没有多大风险 就按这方法 找个坏CPU先刮一下 哪里出问题自己也有数了 就知道怎么刮了 我也是刮了一个废的CPU在刮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未来的维修新星······························

大哥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人啊,都成精了。啥也会修啊。

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
学习了,还不太会弄,高手是怎样练出来的?

网友:
好厉害呀,这样的问题都能这样修

网友:
手工到位

网友:
大哥 ,我想问问 ,类似你发上去的原理图。有些线粗,有些线细的,请问有什么区别的?  我是新手。

网友J:
厉害了,楼主写得详细,受益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