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1 H515亮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8-08-27):
亮机马上掉电哪个大神说下有没有同样问题的通病    CPU电容已拆  就像是亮机立马保护一样

网友A:
电容拆了……要装一个……你不会没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拆了……要装一个……你不会没有装吧……

CPU电容  不用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拆了……要装一个……你不会没有装吧……

CPU上的电容  不用装的

网友:
这么高的分,叫我怎么下呀,先下个试,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