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

楼主(2018-08-27):
开机一会掉电   不定时   南桥       换了  bios'刷了  没用     掉电可再次开机

网友A:
这么高的分,叫我怎么下呀,先下个试,看能不能用

天意wx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分,叫我怎么下呀,先下个试,看能不能用

大哥   咱能走点心不

网友:
机器搞定了 吗居然是二级  3  5v转换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