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27):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三星S22A100N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没反应,液晶显示器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拿来时接通电源有9mA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液晶显示器不开机。连上RT809F能识别到硬件,心想三星通病刷了程序就能好。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接下来刷程序便出现了下面这样,如图: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在线擦除后查空。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这时认为25芯片坏了,便在料板上找来25芯片离线写入程序。

  PS:没有找到512K的25芯片便找了一个1M的25芯片,这样也是可以的不要怀疑!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焊好后上电按开机键就开机了。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这样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在线写程序,识别不到25芯片。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

  虽然到此维修结束我还是觉得那个W25X40没那么容易死去,接下来离线擦除了一下并查空。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

  接着又把这个25芯片换回去在线写了一下。

三星S22A100N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到这里机器肯定是原样复活了,其实我早就应该这样做,走了弯路不是?!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A:
芯片其实就没有坏,在线刷误判了。。

网友:
为什么在线刷不了?

网友:
呵呵 。。。维修的路上就是不断折腾。。

网友:
这种情况正常的 维修哪有不走点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其实就没有坏,在线刷误判了。。

809并没有那么神,经常遇到在线校验错误之类的误导!
有用户自己自身原因,也有ISP保护电路原因。

网友:
所以维修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下次 我也 这样 搞下  没这样 试过

网友:
嗯嗯  以前遇到过 基本 就是换芯片写了

网友(2018-11-24):
请问为什么在线原先不能刷写?焊下来装上去又可以刷写了呢?

网友:
三星,惠普等中外合资机协议不一样,经常效验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