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插GT730不开机

楼主(2018-08-27):
联想主板CIH61MI v1.1。BIOS版本:ECKT25A。插GT730显卡开机卡LOGO,过几分钟黑屏。用集成显卡或另一张HD5450正常。有谁遇到过?

网友A:
你可以先考虑功率问题,因为730相比HD5450功率大一点,有可能你的电源刚好带的吃力,如果功率够的话。你的730也要检查下,到别的机子测试下有没有问题。接口有没有氧化什么的,接触不良也在考虑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考虑功率问题,因为730相比HD5450功率大一点,有可能你的电源刚好带的吃力,如果功率够的话。你的7 ...

不是电源的问题。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还有一块CIH61MI v1.0上GT730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