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键盘反应慢

楼主(2018-08-27):
外接键盘没问题自带键盘进PE也是反应慢打字快了丢字母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嘛 不知从来下手 这个问题是EC 还是bios 问题 打算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首先你换过键盘没有·换了键盘不行就简单的来·BIOS最贱单·

网友:
键盘 BIOS  IO  就这几个关系·····

网友:
最好换个键盘试试,键盘的几率应该更大一些。

网友:
就是BIOS问题已经好了键盘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