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触发0.45左右过一会风扇狂转电流到0.5左右

楼主(2018-08-27):
X550JX触发0.45左右过一会风扇狂转电流到0.5左右。客户描述办公室潮湿,刚开始没注意。就先刷个BIOS一样,到论坛逛逛有说板载内存问题,屏蔽了还是不行。无意看到了在CPU座子旁边有2条发黑的线,刮开量一下断线了。飞线后电流上去了。这边以前有胶布,是固定无线网卡的天线。(论坛好多都是这个电流,但都没解决不知道故障是否一样)其中有一个线是H_CPUPWRGD信号。

网友A:
楼主线飞的可以。建议用绿油之类的固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线飞的可以。建议用绿油之类的固定下。

用绿油固定了

网友:
飞线技术还可以哦。。

网友:
胶布长时间吸潮 电路板氧化 这是好经验 收藏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细呀,,,,,,,,,,,,,,

网友:
先收藏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加分了。

网友:
前几天我就遇到一台 但是电流不一样 也没有修好, 不知道哪里问题,除了CPU没有换 其他都换了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过,先收藏起来,多谢分享

网友:
修机器就要胆大心细,外观检测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