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dell 14-7460 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8-08-27):
求助dell 14-7460 开机风扇狂转  刷了好几个bios都没有  不插内存 指示灯 3下黄色2下白色  插内存指示灯3下黄色1下白色 应该是通病  一直感觉是bios 问题!有谁修过的!

网友:
那就继续刷BIOS

网友:
31是COMS电池故障 32是PCI或显卡/芯片故障

网友:
遇到两台 同样问题  一开始不触发  扣下内置电池后  触发到0.8 风扇狂转。   bios刷了N个了     估计是通病  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风扇狂转机器亮吗?  前段时间遇见了也是dell的  型号记不清了  来的时候不亮  刷了BIOS就亮机了,就是风扇狂转,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把风扇改了电压,也是长转,声音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