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不忙,就当玩呗。M4N68T-M自动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8-08-27):
有一个客户主板坏了,我没有找到3代内存的主板换,于是从坏板堆里找出一片华硕的。正好是集成显卡,3代内存的。需要先修一下,上电后电源自动启动,不复位,不显示。测了一下电源绿线在1.35V上下浮动。虽然是自动上电不显示,但是只要触发开机针就能走码并显示。可以修一下。先测了一下IO的PSON信号是否跳动,看图。IO型号IT8721F,76脚是PSON。实测4.4v很稳定。

这说明问题出在76脚到电源接口绿色线之间,一般都是通过两级倒相后实现。实际上跑一会线路我就没耐心啦!上面进下面出然后再然后,于是手起刀落,割断了主板背面与绿色线相连的线路。自己再造一个执行电路。这比跑线路还快还稳当!过程不说了,给个图纸就明白了

大家可以尽情评价我的焊工,反正我就这样。来呀来呀

电路很简单,大家一看就会了。其中我主要介绍一下C1的作用。它是防止误动作的。在上电之初,由于IO并没有进入工作状态,电路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导致绿线瞬间拉低。加个C1会在上电时通过电阻向电容充电,C1上的电压由0电位开始上升有个过程,当IO进入工作状态,PSON输出高电位时,C1上的电荷被释放变成0电位,进入待机状态。实际测试效果很好,电路不用调试,焊接无误即可投入应用。

网友:
牛B人的存在,,,,,,,,,,,

网友:
接个npn三极管,b极接slp-3,c极接pson,e接地;插电slp低,开机slp高导通拉低pson,实现开机

网友(点评):
对呀!你比我还狠。连电阻都不用了

网友:
这个....有改电路的时间,跑线也跑出来了吧?

网友:
对电路原理理解的真透彻,但电路图是真没看懂

网友:
这个可以,厉害,可以设计电路了

网友:
结果好,一切就好,楼主有理论有实践。

网友:
大哥你的帖子没图啊,让我去哪看嘛,小白最喜欢图文并茂,简单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