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打开UX303U点位图的软件

楼主(2018-08-27):
是求软件,下了点位图,打不开。 用PCBREPAIR打不开,一找就关掉了。 求个软件

网友:
点位图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通用点位图适合你,8种点位格式都能打开

网友:
这个点位的软件 论坛就有的你搜索下

也可以换个别的系统打开下试试

网友:
楼主知道什么原因,你用的WON10吧,那个打开卡死或闪存退,两种方法,改时间和换XP系统,WIN7兼容性差点。